楼主(2008-10-17):
我要测量光电编码器的输出脉冲频率,我是不是只是测量其中的一路 A  或者B  的频率就可以了啊?有人说  A 或者 B  不代表编码器件的实际频率 ,要通过译码把2路合成1路输出才能测量编码器的实际频率,如果是这样的话 ,谁知道怎么合成吗?跪求了!!

网友A:
测量一路就行了.2路是用来测向的.

楼主:
不是正交的呢?比如说差分的  ,谁有这方面比较详细的资料  ,麻烦U我一份。

      谢谢了,
      邮箱是  zhipuxyf@163.com

网友B:
你只测一路就行了。但是你得看你的编码器给谁用,就是说是什么样的 PLC,一般PLC可以在编码器的两个脉冲频率上进行倍频,这可以在PLC上选择。详细一点说就是PLC有两种种计数方法:1 用A脉冲上升沿来计数,在A脉冲来上升沿时看B脉冲的状态来记编码器的旋转方向;2 用A、B脉冲的相位来判断方向,用A的上升沿或者是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记数,还有一种最高精度的就是同时记A、B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这样一个周期回产生4个脉冲,是第一种情况频率的4倍。不知这样说你明白不。
另外你说的差分问题:我看到过的编码器A、B都是差90度的,差分就是编码器既提供A+、B+脉冲同时还提供A-、B-脉冲,用差分接法来减少干扰

楼主:
先感谢下
呵呵 是有点不明白  不过好象也有点明白的样子  谢谢你了

网友B:
这个不面对面的在纸上画出来,你一般很难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