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

楼主(2008-10-17):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有问题还是PLC的设置有问题,第三号轴归原点时就是有问题,归原点时近点DOG都还没有信号输入,指令就停止了.(其他两个轴都可以,而且三号轴走长度也正常)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没有上程序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有问题还是PLC的设置有问题,第三号轴归原点时就是有问题,归原点时近点DOG都还没有信号输入,指令就停止了.(其他两个轴都可以,而且三号轴走长度也正常)

网友A(2008-12-18):
您的速率多少呢,一般MC的机型第一轴及第二轴速度能达到最高200K,而第三轴及第四轴如果您没有特殊要求的话速度20K左右,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吧,你可以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