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7):
急问大侠们:WebFiled JX-300XP 里如何实现实时采集数据,然后放在硬盘的一个文本里,以供别的计算机(监控系统)访问呢?

网友A(2010-02-25):
我也想知道

网友B(2010-03-30):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C(2011-02-25):
在二次计算里面 有个数据输出设置  可以用相关事件来触发   然后 从运行 找到浙大软件 里面有个数据提取  开启后 这样 数据可以以文本的形式 text 保存起来 或者以ACESS形式提取出来 保存在的硬盘里   不知这样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