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7):
我公司用一台ABB变频器 ,ACS800, 功率160KW ,带动多级离心风机,
运行时不定期报一个故障 3220 后停机  可能一天出现一次,也可能三天出现一次。
现在我想设定一下参数,让他报故障后,能自动故障复位和自动启动,但是设定参数后,实现不了这样的功能,请教各位大侠,在参数设定上问题出在哪里。我设定的参数如下:
21.01   AUTO(自动启动方式)
31.01   1 (自动复位一次)
31.02   7 (自动复位时间7秒)
31.03  0.5 (延时0.5秒)
31.04  YES (激活过电流故障自动复位功能)
31.05  YES (激活直流母线过电压故障自动动复位功能)
31.06  YES (激活直流母线欠电压故障自动动复位功能)

报故障3220(中间直流回路电压不足)后,不能自动复位,更谈不上自动启动了。非要在控制盘是按 RESET 才能复位,然后再手动启动。

说明书上描述"
3220故障      中间直流回路电压不足,可能由于主电源缺相、保险丝烧坏或整流桥内部
                  损坏。

网友A:
你那是欠压 可以把电压先调低 13759975915张涛

楼主:
额定电压调低吗 我设定是380V ,
但是我看有人说调低电压会烧变频器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但是我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1、是变频器的故障,还是变频器外围原因引起的现像。
2、如果是变频器故障,如何能设置为不影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