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7):
永宏PLC固件最新版本,2008年10月发布,有需要的朋友请到永宏总代理网站下载。
下载地址http://www.fatek.com.cn/list.php?id=36

网友A(2008-11-24):
最新的OS版本可以有效的防止解密

楼主:
楼上的朋友想说什么。。。?

● 增加多段线性转换运算指令(FUN34,MLC),配合模拟或温度模块作更精细与简易使用
● 温控PID 指令(FUN86)之温度读值起始地址由温度规划页指定(本版本以前只提供此功能)、
或由R4003 与R4004 缓存器指定(新增功能),增加FUN86 指令应用范围
.R4003=A55AH,FUN86 指令之温度读值起始地址由R4004 指定
=其它值,FUN86 指令之温度读值起始地址由温度规划页指定
.R4004=10000~13839,指定FUN86 指令之温度读值起始地址为R0~R3839
=20000~23999,指定FUN86 指令之温度读值起始地址为D0~D3999
=其它值,FUN86 指令之温度读值起始地址由温度规划页指定
● 支持FBs-NTC6/FBs-NTC16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感温模块
● 支持FBs-VOM 语音模块
● 支持FBs-1LC 荷重计(Load Cell)模块
● 支持FBs-BSSI 同步串行界面模板
.D4072~D4074:同步串行界面输入装置目前读值缓存器
.D4076:规划同步串行界面工作模式(0~15,共16 种)
● 烧录ROM Pack 含PLC ID 之系统备份,必须核对PLC ID 正确才允许烧录
● 改善FUN33 指令执行效率
● 改善FUN140 运动指令之DRVZ(机械原点复归)衍生命令在伺服参数表格参数0 选择机械单
位运算时,都会以MD 0 运作之缺失
● 改善条形码读写通讯命令

网友B:
亚得的网站www.yade-auto.com上也有下载。有比较多的最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