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7):
今天公司用的涂装设备 和空调多次跳电,后查变频器过热  散热片有65度,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跳电呢?各位老大帮忙聊聊,还有老总让明天对变频器进行清洁,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项啊!!型号是三菱 F700

网友A:
可以清扫变频器,以及检查冷却风扇的运行情况.

网友B:
你看变频器温度显示是多少,一般75度以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