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8-10-18):
现在比如说有一设备电压440V三相,制动功率为40KW,电阻计算的话每相为4.84ohm,当制动过程中,因为电阻消耗能量,长期制动,温度稳定时候300度,电阻值增大了,电压是恒定不变的,相应的电流减小了,那热态时候的制动功率减小了,减小到了30KW热态是,按照I*I*R算出。
那对40KW制动是否就是减少了10KW的制动效果啊?如何理解这问题,忘高人指点,对有一针见血回复者,重谢!制动效果是否影响了

QQ251730374

假设我技术协议上标示40KW连续,那如何解释呢?因为如果对方针对的是我联系40KW,也就是当热态时候是40KW,但是实际因为电阻的增加,实际的功率减小了,但是它具有40KW长期的过载能力,望高人指点下,或者给宝贵的意见。

当然我上面写的电阻都是正温度系数,毕竟负温度系数的很少。只考虑正温度系数。

网友A:
你将制动电阻增加的后果是造成制动过电压,影响制动效果,在大转矩制动时,容易跳闸,所以不要随意增加制动电阻。你现在最好的方法是在制动电阻上加散热装置,例如风机或者散热片什么的。还有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把变频器改成有回馈制动功能的,也会有很好的效果,但是价钱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