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8):
我现在需要用7台伺服,不知一台PLC能否控制?该如何控制?谢谢指教!

网友A:
台达PLC质量不行

网友B:
呵呵;应首先讲清楚这7台之间有没有运算关联;

网友C:
有没有插补是选型时的一个注意点
台达的不知道
用三菱的有好多组合可选出来

网友D:
看你怎么用了  我建议你用丰炜VB1系列的  他自己本身可以控制4台 你在加2个1PG

楼主:
谢谢,如果用omron的cp1h的能不能接定位模块啊?

网友B:
CP1H的本身最多可以带4个;
扩展型号里面好像没有定位的模块;
通过CP1W-EXT01可以连接CJ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