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8):
模拟量模块上显示SF红灯,所有示值显示都是最大值,更换模块也不行啊 ??

网友A:
你没有把模块上测量对象选择对吧

网友B:
有一个可供拆调的模块,有ABCD四种模式可选,只要选对了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

网友C:
在电脑中的CPU的属性中也要相应的设置

网友D:
在看看实际的输入有没有超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