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8):
你们好,如果我用一个小型plc比如三菱fx系列的,用x0进行高速输入计数,用的编码器肯定是增量型的,绝对型的是要通信的,那么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在进行一个系统设计的时候我如何让plc记住此时测量的脉冲值(这个脉冲值记住的用处在于用增量编码器时要进行位置控制,)也就是记住此时的相位,它主要用在急停机或停机的时候主机位置是不定的,当下次启动时需要一个位置信号,而我这系统是跟随主机走的,同时由于plc的高速记数是时实更新的,就是编码器不转的情况下它的值就为零,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有点麻烦不知采用何种方法,望老大们给点建议,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带断电保存。
或者把当前计数器的值送入断电保存区的寄存,在上电时将保存在断电保存区的数据更新到计数器中。
如果用绝对值编码器可选用直接输出BCD码或格雷码的类型。

网友B:
编码器不转时计数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