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chematic怎么设置

楼主(2008-10-18):
型号:CAD32BD
功能:中间继电器 3NO+2NC, Uc 2

如上图,在默认情况下是显示的,如何设置使其默认不显示呢?

还有"跳过线"是什么意思?

两条"十"字型的导线不连接,在pcschematic怎么划的?谢谢

网友A:
点击你不想要的---右键-----不可见的

网友B:
点击“设置=文本/符号默认值”,“文本默认值”选择“符号”,“符号”选择“类型”,然后去除“类型”的“在设计方案中显示”前面的对勾。

“跳过线”就是连接到另一条导线。这个在连接三相线时有演示。可以选择连接不同的相,L1,L2,L3。

两条线不连接时,交叉的地方没有黑点。如果连接,会有黑点显示。

网友C(2011-04-08):
要想画没有点的直线,选择导线、就是把导线的按钮不选,画出来的线就没有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