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8):
2NPLC控制E500系列变频器,变频器接线只接端口2,5和STR,STF,SD。不接485,如何用PLC实现变频器的调速和正反转?需要用模块吗?用什么型号模块?谢谢!

网友A:
PLC加上模拟量模块输出模拟量调整速度

网友B:
呵呵;不用RS485,不用多段速的话,只能加个DA模块了;

楼主:
只实现调速,用RS485和DA模块哪个经济一点?

网友B:
呵呵;485当然价格低,不过程序要复杂些;

楼主:
如果用DA模块,是用4DA还是2DA的呢?

网友A:
看你有几个变频器了,一路模拟量可以控制一台

网友B:
呵呵;
控制一、二台的话可以用2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