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吝指教!

楼主(2008-10-18):
我用下的三菱编程软件和USB---232电缆能连FX1N,读出程序,但和一台新机的FX2N-128MR连不上,提示通讯错误,试了几次都不行,我怀疑是不是下的软件的FX2N里的版本差异的原因!

网友A:
能和1N连接,说明软件没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转换电缆不稳定呢

楼主:
今天又试了还是一样,有位高手在,他也是说软件不行,我的3.0版本。

网友B(2008-11-26):
应该是参数没设置正确
我用的是Q系列的,PLC中的#6451的位元5要设置为1就能通讯,你参照一下,再试试

网友C:
呵呵;FX1N与FX2N软件是一样的,如果你用法没有问题的话,可能你那台FX2N通讯口被锁或损坏了;

网友D:
用FXGN可以读出FX1N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