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9):
为什么永宏PLC站号 不能设为 0 ???????

网友A:
为什么要设为零呢。。。人家都是从1~255的。。。你见过0~255的吗

网友B:
一般0代表无穷大的意思,所以不设0站号。不知道这解释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设为零呢。。。人家都是从1~255的。。。你见过0~255的吗
 因为我单位的设备触摸屏出故障 我在其他同类型设备上传 程序下载进去站号为 0 上传文件为EOB文件 不能反编辑 现在PLC站号又不能设为 0 两者站号不一致 无法通信  。如果象其他PLC可以设为0 不是一件好事吗?

网友C:
晕,谁写的程序找谁啊,改一下站号不是很容易吗?
人家写一个程序需要费很大的精力啊,可不要剽窃哦!

网友B:
触摸屏站号为0可以与PLC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站号为0可以与PLC通讯的
   站号不一致怎样通信?怎样设置说来看看。谢谢

网友B:
就像两PLC通讯,两站号不同照样可以通讯,不然怎么区别哪个是主,哪个是从?或者从机之间怎么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