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9):
安川变频器主板因故障更换,更改功率参数后上电,发现直接跳出自学习画面,不能进入运行状态,请问原因及处理方法

网友A:
安川变频器更换主板后,第一步要做的是变频器的功率定义,第二步是参数初始化,第三步才是参数设定。

楼主:
哦,感谢,我还怀疑是不是因为功率定义后功率不匹配,可惜没有实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