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柜问题

楼主(2008-10-19):
我单位10KV进户,计量表在上级66KV变电所10KV计量.请问我10KV变电所变压器所带的400V用电单位.如果我在10KV变压器下运行柜加装电容柜能够节省电费吗.
我所从上级66KV出来分成4个10KV变压器.每个变压器都加电容柜能行吗.总表在上级66KV变电所那.

网友A:
那要看你的功率因数了!

网友B:
补偿电容离负荷越近,节能效果越好,因此应该在低压侧装电容,有条件的话装到车间,装到电动机旁边。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节能和保护线路。

网友D:
能节省电费。电容补偿要主意一个原则那就是补偿是对补偿点上面的无功进行补偿,所以你要选择好电容柜电压和电流的取样点和补偿点。越靠近低压感性负荷处越好。

网友E:
能提高线路的功率因数,能提高被补偿设备的出力,不会因功率因数太低被电力部门罚款,

网友F:
安装电容柜可以节约电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你的负载类型,如果你的负载是特殊的,就不能用普通的电容柜,如果用了还会有危害.正确使用了电容柜以后,节电率在20%左右.

楼主:
我们单位是有着几万平方米的大场,电动机到处都是,分布不均,离变电所也很远.使用时间也不定,有用的有不用的.

网友G:
说的非常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