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9):
请教电工高手,
我有个厨房,最大用电量是50KW(380V三相的),我要改成220V的最多可以负载多少KW?是不是50KW*3=150KW?
如果是150KW,是不是我所有厨房设备额定功率加起来等于150KW就可以了?还是可以超出150KW?
我现在所有设备功率加起来要250KW,我该怎么办?
请教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有高手指教吗?急的!!!1

网友A:
呵呵;
你原来的380V应当是三相电,用220V是单相还是三相?
功率是不可能达到150KW;

楼主:
我改成220V单相电

网友B:
按我所觉得知识觉得是达不到150KW的建议楼主可以多拉一条线就差不多了!

网友C: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D:
如果全部接单相负载最高150KW

楼主:
我是全部单相电,最大就150KW了吗?
我的厨房设备的额定功率总数不能超过150KW吗?
厨房设备全部开出来,额定功率是150KW,在使用状态下的实际功率大概是多少?会比150KW少多少?

楼主:
有高手帮忙吗?

网友E:
你这改成220V是很难达到你所需的250KW

网友F:
改了还是50KW,不会增加的。增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