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装置问题

楼主(2008-10-20):
最近发现,正常工作的6SE70装置在停机的状态(009)下,内置的风机还在工作,而且一直不停,请问什么原因呀!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工厂化设置决定的,过一会自动会停的,不用人为管它。

楼主:
我观察了,一直不停的,控制字也都对的!请帮我在看看!谢谢!!!

网友B:
本来就是不停地吧,我们常用了几十台,都是这样。

网友A:
是的,不停也没关系,对功率器件的散热是有好处的。

网友C:
它因该做一个温控元件,高温起,低温停,国产的都有了,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