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0):
比如我用CJ P11,然后跳转点P11怎么样才能在梯形图左边标志出来

网友A:
下面的图片看了就明白;

网友B:
如果是GX Developer编程软件
鼠标点击到要写的地方
直接在键盘中输入P11,然后按回车就可以

网友C(2021-04-15):
指针不用P63,用其他指针能指向EN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