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0):
电磁继电器是自动控制电路中常用的一种元件。实际上它是用较小电流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广泛应用于电子设备中。电磁继电器一般由一个线圈、铁芯、一组或几组带触点的簧片组成。触点有动触点和静触点之分,在工作过程中能够动作的称之为动触点,不能动作的称为静触点。
  继电器的主要特性参数
  额定工作电压或额定工作电流:这是指继电器工作时线圈需要的电压或电流。一种型号的继电器的构造大体是相同的。为了适应不同的电压的电路应用,一种型号的继电器通常有多种额定工作电压或额定工作电流,并用规格型号加以区别。
直流电阻:这是指线圈的直流电阻。有些产品说明书中给出额定工作电压和直流电阻,这时可根据欧姆定律求出额定工作电流。若已知额定工作电流和直流电阻,亦可求出额定工作电压。
  吸合电流:它是指继电器能够产生吸合动作的最小电流。在实际使用中,要使继电器可靠吸合,给定电压可以等于或略高于额定工作电压。一般不要大于额定工作电压的1.5倍,否则会烧毁线圈。
释放电流:它是指继电器产生释放动作的最大电流。减小处于吸合状态的继电器的电流,当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时,继电器恢复到未通电时的状态,这个过程称为继电器的释放动作。释放电流比吸合电流小得多。
  触点负荷:它是指继电器触点允许的电压或电流。它决定了继电器能控制电压和电流的大小。应用时不能用触点负荷小的继电器去控制大电流或高电压。
  继电器的电符号和触点形式
  继电器线圈在电路中用一个长方框符号表示,如果继电器有两个线圈,就画两个并列的长方框同时在长方框内或长方框旁边标上继电器的文字符号“J”。继电器的触点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把它们直接画在长方框一侧,这种表示法较为直观。另一种是按照电路连接的需要,把各个触点分别画到各自的控制电路中,通常在同一继电器的触点与继圈旁分别标注上相同的文字符号,并将触点给编上号码,以示区别。继电器的触点有三种基本形式:
  动合型(H型):线圈不通电时两触点是断开的,通电后,两个触点就闭合。以合字的拼音字头“H”表示。
  动断型(D型):线圈不通电时两触点是闭合的,通电后两个触点就断开。用断字的拼音字头“D”表示。
转换型(Z型):这是触点组型。这种触点组共三个触点,即中间是动触点,上下各一个静触点。线圈不通电时,动触点和其中一个静触点断开和另一个闭合,线圈通电后,动触点就移动,使原来断开的成闭合,原来闭合的成断开状态,达到转换的目的,这样的触点组称为转换触点,用转字的拼音字头“Z”表示。此外,一个继电器还可以有一个或多个触点组,但均不外乎以上三种形式。在电路图中,触点和触点组的画法,规定一律是按不通电时的状态画出。
  继电器的选用
  继电器必要的条件有控制电路的电源电压,能提供的最大电流;被控制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被控电路需要几组、什么形式的触点。选用继电器时,一般控制电路的电流电压可作为选用的依据。控制电路应能给继电器提供足够的工作电流,否则继电器吸合是不稳定的。确定使用条件后,可查找相关资料,找出需要的继电器的型号和规格号。若手头已有继电器,可依据资料核对是否可以利用。
  最后考虑尺寸是否合适。
  此外,还应注意器具的容积。若是用于一般用电器,除考虑机箱容积外,小型继电器主要考虑电路板安装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