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0):
1 .判断线路或器件带不带电
  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很灵敏,哪怕周围有很小的感应电压都可以有显示。根据这一特点,可以当作测试电笔用。用法如下:将万用表打到AC20V挡,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与所侧路线或器件相接触,这时万用表会有显示,如果显示数字在几伏到十几伏之间(不同的万用表会有不同的显示),表明该线路或器件带电,如果显示为零或很小,表明该线路或器件不带电。
  2 .区分供电线是火线还是零线
  第一种方法: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加以判断:显示数字较大的就是火线,显示数字较小的就是零线。这种方法需要与所测量的线路或器件接触。
  第二种方法:不需要与所测量的线路或器件接触。将万用表打到 AC2V挡,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使笔尖沿线路轻轻滑动,这时表上如果显示为几伏,表明该线是火线.如果显示只有零点几伏甚至更小.则说明该线是零线。这样的判断方法不与线路直接接触.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快捷。
  3 .寻找电缆的断点
  当电缆线中出现断点时,传统的方法是用万用表电阻挡一段一段地寻找电缆的断点,这样做不仅浪费时间,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坏电缆的绝缘。利用数字万用表的感应特性可以很快地寻找到电缆的断开点。先用电阻挡判断出是哪一根电缆芯线发生断路.然后将发生断路的芯线的一头接到AC220V 的电源|稳压器上,随后将万用表打到 AC 2V挡的位置上,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使笔尖沿线路轻轻滑动,这时表上若显示有几伏或零点几伏( 因电缆的不同而不同 )的电压,如果移动到某一位置时表上的显示突然降低很多,记下这一位置:一般情况下。断点就在这一位置的前方10~20cm之间的地方。
  用这种方法还可以寻找故障电热毯等电阻丝的断路点。
  4 .测量 UPS 电源的频率
  对于ups电源来说.其输出端的电压的稳定性是重要参数,其输出的频率也很重要。但是不能直接用数字万用表的频率挡去测量,因为其频率挡能承受的电压很低.只有几伏。这时可以在UPS电源的输出端接一 220V / 6V 或 220V /4V降压变压器,将电压降低,而不改变电源的频率,然后将频率挡与变压器的输出相接,就可以测量出 UPS 电源的频率。

网友A:
这几个方法都不错,但测带不带电时,用电笔顺着线走也可以吧

网友B(2008-12-29):
学习了,真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