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0):
哪位可以帮忙弄一下:基于PLC的饮料罐装生产流水线的控制系统  的流程图和程序!、
控制要求:
(1) 系统通过开关设定为自动操作模式,一旦启动,则传送带的驱动电机启动并一直保持到停止开关动作或罐装设备下的传感器检测到一个瓶子时停止;瓶子装满饮料后,传送带驱动电机必须自动启动,并保持到又检测到一个瓶子或停止开关动作
(2) 当瓶子定位在罐装设备下时,停顿1秒,罐装设备开始工作,罐装过程为5秒钟,罐装过程应有报警显示,5秒后停止并不再显示报警
(3) 用两个传感器和若干个加法器检测并记录空瓶数和满瓶数,一旦系统启动,必须记录空瓶数和满瓶数,设最多不超过99999999瓶
(4) 可以手动对计数值清零(复位)
拜托帮帮忙啦!!!

网友A(2008-11-29):
基于PLC的饮料罐装生产流水线的控制系统
哪位可以帮忙弄一下:基于PLC的饮料罐装生产流水线的控制系统  的流程图和程序!、
控制要求:
(1) 系统通过开关设定为自动操作模式,一旦启动,则传送带的驱动电机启动并一直保持到停止开关动作或罐装设备下的传感器检测到一个瓶子时停止;瓶子装满饮料后,传送带驱动电机必须自动启动,并保持到又检测到一个瓶子或停止开关动作
(2) 当瓶子定位在罐装设备下时,停顿1秒,罐装设备开始工作,罐装过程为5秒钟,罐装过程应有报警显示,5秒后停止并不再显示报警
(3) 用两个传感器和若干个加法器检测并记录空瓶数和满瓶数,一旦系统启动,必须记录空瓶数和满瓶数,设最多不超过99999999瓶
(4) 可以手动对计数值清零(复位)
拜托帮帮忙啦!!!

网友B:
没有免费的 午餐。
你想用什么系统做

网友C:
你如果选用UNTRONICS  PLC  ,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个系统,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