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通讯

楼主(2008-10-20):
请教各位大侠,谁有关于FX2N-485-BD与变频器通讯的程序实例,传来学习一下,在此谢了!!!
ly_longyin@126.com

网友A:
官方网站上有

网友B:
三菱网站上有个这样的应用例子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service/detail.asp?id=58
可以学习下

楼主:
我来看一下,先谢谢拉!!!

网友C:
呵呵;与三菱的变频器通讯的程序有现成的;

网友B:
FX2N的程序相对复杂些
如果想省事
可以用FX3U的485通讯
FX3U和变频器有专门的通讯指令,可以直接应用

网友C:
呵呵;不考虑成本的话,FX2N上可以加个FX2N-ROM-1的卡,这个与变频器通讯的话,编程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