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0):
选择调节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选择调节阀应注意的问题
引用 楼主:
选择调节阀要注意哪些问题?

(1)单密封类调节阀适合密封要求高和切断场合,但一般不平衡力(ft)较大,许用压差小,不适合许用压差大的场合。
  (2)双密封类调节阀,一般为平衡式结构,适合许用差压大的场合,但两密封面不能同时接触,与单密封相比多一道密封,不适合密封要求高的场合。
  (3)单密封平衡式结构,克服了上述(1)、(2)缺点,适合密封严、压差大的场合,但一般平衡密封件为非金属,故只能用于常温,不适合高温场合。
  (4)一般直通球型阀不适合高粘度、悬浮液、含固体颗粒场合。从使用性能要求上,需要考虑和注意如下问题:从密封性能上考虑时,在结构上可考虑单密封类调节阀、旋转类调节阀(非普通蝶阀);在节流件上可考虑软密封或堆司特莱合金;在流向上可考虑流闭;在附件上可考虑使用定位器、继动器等,以增加输出力;从许用压差性能上考虑时,在结构上考虑双密封类调节阀;在流向上考虑流闭;选取用小Fr,带附件以增加输出力。从“自洁”性能上可考虑角形阀、旋转类调节阀;在流向上考虑流闭。从使用寿命上考虑,选用耐气蚀、耐冲刷的特殊材料(如采用6VC1);主要在流向上选流闭,防止小开度工作。
  (5)从稳定性上考虑,选用ft变化小的阀;选大Fr(弹簧张力)增加刚度;在流向上对ds小于dg的可选用流开型(ds为阀杆直径,dg为阀座直径);防止小开度工作;在流量特性上选用对数特性。
  (6)从可靠性上考虑,气动执行机构大大优于电动执行机构,在可能情况下,尽可能选用气动执行机构;防止和减少外泄,可考虑选用石墨填料、特殊密封垫(如金属密封垫、不锈钢石墨缠绕垫圈等);对足够的耐腐、耐压、节流件寿命、耐湿等综合性能也应考虑到。
  (7)从经济性上应考虑结构简单、维护方便、价格低、寿命长(价格要与寿命联系)、阀的容量大、直线流量特性等。综上所述。在同一条件下也有利有弊,故还应抓住矛盾。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和减少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