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0):
请教高手:proface中“文本列表”和“直接文本”有什么区别,“文本列表”具体如何使用?

最近刚接触pro-face,在中英文界面转换的时候,看见有人拿文本列表来处理的。不知道具体是如何实现的?想请教高手为我解答
████刮开看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需要高手来给你解答;我来答复你吧.

如果你需要用到多语言在线切换的话就需要用到文本列表;所输入的文字从已注册的文本列表里选择;

如果你只是想写那么几个汉字,或者那么几个数字,不需要用到多语言切换的话直接用文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