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0):
绕线式电机和鼠笼式电机有什么区别和优缺点呢??

网友A:
区别主要在转子,鼠笼式电机转子内部直接闭合形成回路,绕线式电机转子则引出接线,用于串接电阻。绕线式电机多用于起重设备,可减小启动电流,调节速度。缺点是结构复杂,故障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