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0):
55KW电机星三角起动用6511的接触器可以吗?请说明理由.

网友A:
勉强可以        因为是两路供电           每个接触器通过一般的电流

网友B:
一定可以 热过载继电器整定到电机额定电流的0.58倍 主线路按施耐德的样本做

网友C:
偏小了点。55kw的相电流=55kw×2/1.732=63A

网友A:
每个接触器通过的电流也就是50A吧
也许会多个1-3A的
不会到60多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