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0):
如果逆变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啊!谢谢

网友A:
可以,原来在土作坊修变压器没有10kv电源,老板就把380v升压变成1w作高压电源。再接降压变压器带大负载作实验,也冒出过问题!(几十年精确时间是82年到06年他翘辫子,也没有出事)

网友B:
可以做升压变压器用

不是逆变

逆变一般指    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

网友C:
呵呵;
交流变直流叫整流;
直流变交流叫逆变;
交流交流的只能称变压;

网友D:
逆变和升/降变是不同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