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0):
永宏PLC  I/O点输入点滤波频率的调整不明显,请问是为什么,或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依靠IO點濾波會延長程式的掃描時間,因此如果比較大的干擾,您可以在輸入點上并聯電容的方式提升抗干擾性能。

网友B:
电容?有多大的吗

网友C:
怎么并联呢??不太明白

网友D(2016-08-03):
小牌子就是小牌子,动不动就是干扰。和大品牌没法比,烦啊,产品受到用户质疑,怪谁????

网友E(2016-12-27):
回复 网友D:
现场粉尘(铝粉,铁粉)较多,照样使用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