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0):
各位高手:小弟用台式电脑连接plc(FX0S-30MR-ES),通过GX DEVELOPER软件可以通讯,但用IBM的T23手提电脑连接时总是提示:无法与plc通信,请确认plc的接续情况后,再执行。<ES:01802007>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该如何解决呢?先谢各位了!

网友A:
笔记本有没有串口
用的是什么编程电缆呢

网友B:
呵呵;多是电缆或电脑COM口的原因;
T23也自带有COM口吧?

楼主:
笔记本自带有串口,我用的编程电缆是SC-O9,我在两台台式机上试都没问题,但我试了3台IBM的T23手提(都有串口)都不行,提示和前面的一样,真是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是不是手提的串口电平低(10V或以下)?台式机的一般12V.虽然串口用的电平规范在3V到15都有效,但是编程电缆就不一定遵从,在较低电平时可能不起作用!

网友B:
呵呵;可能你的电缆就是几个电阻做的那种,而NOTBOOK的电压又比较低,所以通讯不上;
换好点的SC-09试一下,应当是可以的;

网友D(2013-01-13):
请问楼主知道答案了吗?

网友E(2013-04-16):
手提电脑要用RS232转USB串口线吧

网友F(2015-07-29):
回复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这里现在也出现类似的问题,请问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