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1):
机器用S7-300控制系统,正常运转中有时启动加热或停止加热时,PLC突然报错,红色指示灯亮,报警I/0出错,控制电机和加热的用SM332模块
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已经回答过了,你的电源系统有问题:请将控制电源和动力(加热)电源分开,如果不能,请给PLC加隔离电源.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你这样说倒提醒我,我们的进线是三相四线的,在控制电路里,我有将24VDC的负端与地线连接,也就是我们的机器M,PE,N都是连通的,这样会有影响吗
不过我们以前一直都是这样做了,也没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