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access error

楼主(2008-10-21):
I/O access error
S7-300 控制系统,SM332模块控制加热及电机,机器运转正常,但偶尔启动或停止加热瞬间CPU SF红灯亮,查看诊断信息就显示I/O ACCESS ERROR,不明原因,请求帮助!

问题补充:该机器最开始是正常的,在一次运输过程中淋了雨(控制柜没淋湿),后来就出现两种情况:1,电机可以正常启动,但一启动加热,CPU就报错,I/O ACCESS ERROR
2,机器停止状态一切正常,但启动电机或加热,就出现通讯中断
不知道以上是不是同一问题,后来发现机器有漏电,将机器正确接地后,问题有好转,但同样存在,查问题时发现通讯的屏蔽线断开,重新接上后,一切正常,本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哪知道这两天又出现了两次

网友A:
請檢查現場設備是否存在對地短路現象~~

楼主:
我实在查不出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是怎样一种情况吗
说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B:
SM332模拟量输出模块失灵了. 若有条件, 换块新的SM332上去. 如果发现有淋湿的痕迹, 可以用电吹风热风吹干. 这种问题, 以前项目上也遇到过. SM331模块淋湿之后, 报错也是"I/O Access Error"!

网友C:
看一下下面的详细信息,确定是那个I/O有问题。

网友D:
模拟量模块在ET200从站上么?
如是这样应是中断造成的。
由于模拟量模块的地址是以PIW/PQW格式来读写的,是对模块物理端口的直接读写,而通讯中断后,从站上的模块的端口无法被CPU找到,所以会报IO访问错误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