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1):
我对温控仪不是很了解,但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一个让我想不明白的事,有个客户有一加热设备用的是由上海超能电子生产的500型温控仪.使用时发现在加热过程中温控仪一直显示负数!是不是温控仪坏了,还是没设定好的原因!想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如果坏了应该是那一部份出问题!如果是设定的问题应该如何设定!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要更换温控仪应该考虑到哪些参数问题?是不是大小型号一样,额定电压,温控上.下限一样就行了!

楼主:
怎么没有哪位老师傅帮忙看一下呀!~

网友A:
可能是温度探头坏了,或是没接好

网友B:
首先要看仪表使用的是什么测量元件是热点偶和是热电阻,热电阻是三线制,热电偶是毫伏信号有正负之分,还有就是仪表的显示量程要和工艺要求一致,

楼主:
使用的是两线的热点偶!反过来接也不行的!请问问题出在哪呀!

网友C:
你将传感器接仪表的接线下掉,给仪表通电,如果仪表上的显示值,非常大,基本上可以判断仪表没问题,那你就要看传感器的分度号和仪表的分度号是否配套,如果你说的这种表有调节功能,你可进入参数检查传感器型号。换表,须考虑表是否与传感器配套,另注意工艺要求,选用适合自已的量程的表。我们常用的传感器(热电偶)有K,E等。

网友B:
六楼的朋友说的对,还要看分度号,是什么型号。S,K。CU。E有好多种,要和表头规定的要一致。如果距离比较远还要用补偿导线,补偿导线也有和热电偶型号一致。

网友D:
好象应该是热电偶接线短路了我曾碰到过此类故障

网友E:
台湾北崎宏科技上海分公司----高中低档次温控仪表,如有需要,来电垂询!

021-61247228

楼主:
哦!谢谢各位师傅们的指点!是显示值是HHHH没错,可是换了热电偶还是参数也调了还是不行!因为这台机器有两个一样的表我试着把那个侦温的表用到这个加温的电路中工作正常!但把侦温的电路用到加温的表上还是出现上述的老问题!然后把表的参数对着调成一样的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F: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表头的采样电路出问题了,返修吧

网友G:
你的温度仪是不是配热电阻的?

楼主:
是的,如果要自己修的话是哪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将传感器接仪表的接线下掉,给仪表通电,如果仪表上的显示值,非常大,基本上可以判断仪表没问题,那你就要看传感器的分度号和仪表的分度号是否配套,如果你说的这种表有调节功能,你可进入参数检查传感器型号。换表,须考虑表是否与传感器配套,另注意工艺要求,选用适合自已的量程的表。我们常用的传感器(热电偶)有K,E等。
同意六楼的看法!
同意六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