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1):
怎样预防泵发生故障?

网友A:
严格把关,检测,使用有效的保护装置

网友B:
定期开机运转,对机械密封有好处,对电机绝缘有好处

网友C:
定期检查,检查泵的的吸入口过滤网,是否有异物,检查轴承是否好

网友B:
在消防电控柜上,有【定时巡检】的功能,
一般设置168小时巡检一次,低速运转每次1--3分钟,目的是防止水泵的轴和叶轮锈死

网友D(2008-11-28):
主要是加强检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