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1):
/*
* 适用于各种单片机及pc机软件,代码100%正确,
*/
#define read_coil     01
#define read_di       02
#define read_hld_reg  03
#define read_ai       04
#define set_coil      05
#define set_hld_reg   06
#define read_fifo     24
#define protocol_exception 0x81
#define protocol_err  1
#define frm_err       2
const unsigned char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
0x40
} ;
const unsigned  char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0x14, 0xd4, 0xd5, 0x15, 0xd7, 0x17, 0x16, 0xd6, 0xd2, 0x12, 0x13, 0xd3,
...
0x40
};
const unsigned char char_tab[128]=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3, 4, 5, 6, 7, 8, 9, 0, 0, 0, 0, 0, 0,
   0, 0x0a, 0x0b, 0x0c, 0x0d, 0x0e, 0x0f,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x0a, 0x0b, 0x0c, 0x0d, 0x0e, 0x0f,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const unsigned char tab_char[16]=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const unsigned int bit_tab[]=
{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 bit6, bit7,
   bit8, bit9, bita, bitb, bitc, bitd, bite, bitf
};
unsigned short crc(unsigned char *puchmsg ,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 high byte of crc initialized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low byte of crc initialized */
   unsigned uindex ;  /* will index into crc lookup table */

   while (usdatalen--) /* pass through message buffer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calculate the 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16) return 0;
   if (data & bit_tab[bi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htoa(  char *str, 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num;
   tmp = tmp & 0xf0;
   tmp >>= 4;
   *str = tab_char [ tmp];
   str++;
   *str = tab_char [ num & 0x0f];
}
int  asctortu( unsigned char *dest, unsigned char *source)
{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char i;
   i=0;
   tmp = dest;

   if( *source !=’:’) return 0;
   source ++;

   while ( *source != 0x0d)
   {
      *tmp = a2toh( source);
      tmp ++;
      source ++;
      source ++;
      i++;
   }
   source ++;
   if ( *source != 0x0a) return 0;
   else
   {
      return i;
   }
}
void rtutoascii( unsigned char *dest, unsigned char *source, int lenth)
{
   dest ++;

   for ( ; lenth>0; lenth--)
   {
      htoa( dest, *source);
      dest++;
      dest++;
      source++;

   }
}
void rtutoasc    ( unsigned char *dest, unsigned char *source, int lenth)
{
   dest ++;

   for ( ; lenth>0; lenth--)
   {
      htoa( dest, *source);
      dest++;
      dest++;
      source++;

    }
}
unsigned char lrc(unsigned char *str,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0;

   while (lenth-- )
   {
      tmp += *str++;

   }
   return ((unsigned char)(-((char)tmp)));
}
void construct_ascii_frm     ( unsigned char *dst_buf, unsigned char *src_buf, unsigned char lenth)
{
    unsigned char lrc_tmp;

    lrc_tmp = lrc( src_buf, lenth);
    *(src_buf+lenth) = lrc_tmp;
    lenth++;
    *dst_buf = ’:’;
    rtutoascii( dst_buf,src_buf, lenth);
    *(dst_buf + 2 * lenth+1) = 0x0d;
    *(dst_buf + 2 * lenth+2) = 0x0a;
}
void construct_rtu_frm     ( unsigned char *dst_buf,unsigned char *src_buf,unsigned char lenth)
{
   unsigned short  crc_tmp;
   crc_tmp = crc(src_buf, lenth);

   *(src_buf+lenth) = crc_tmp >> 8 ;
   *(src_buf+lenth+1) = crc_tmp & 0xff;
   lenth++;
   lenth++;

   while ( lenth--)
   {
      *dst_buf = *src_buf;
      dst_buf++;
      src_buf++;
   }
}
/*
1 读取继电器状态
发送:
*/
int ascii_read_coil_status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 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coil;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read_coil_status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coil;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8;
}
/*
2 读取开关量输入
发送:
*/
int ascii_read_input_status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di;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read_input_status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di;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tmp,tmp_lenth);
   return 8;
}
/*
3 读取保持寄存器
发送:
*/
int ascii_read_hldreg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hld_reg;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read_hldreg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hld_reg;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tmp,tmp_lenth);
   return 8;
}
// 4 发送读取模拟量输入
int ascii_read_anloginput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ai;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read_anloginput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ai;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tmp,tmp_lenth);
   return 8;
}
/*
5 设置继电器
发送:status =0 继电器释放 否则继电器吸合,address 为吸合的继电器编号,0为第一个继电器,依次类推
*/
int ascii_set_coil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status )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set_coil ;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if ( status )
   {
      tmp[4] = 0xff;
      tmp[5] = 0;
   }
   else
   {
      tmp[4]= 0;
      tmp[5]= 0;
   }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set_coil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status )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set_coil ;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if ( status )
   {
      tmp[4] = 0xff;
      tmp[5] = 0;
   }
   else
   {
      tmp[4]= 0;
      tmp[5]= 0;
   }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8 ;
}
/*
6 设置保持寄存器
*/
int ascii_set_hldreg(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  unsigned int value )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set_hld_reg;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value);
   tmp[5] = low(value);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set_hldreg(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 int start_address,  unsigned int value )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set_hld_reg;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value);
   tmp[5] = low(value);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8 ;
}
/*
7
接收分析:
dest_p 接收到数据指针
sourc_p 串口接收缓冲区指针
data_start_address 开始地址
*/
/* rtu  接收分析 */
int rtu_data_anlys( int  *dest_p, unsigned char *source_p,     int data_start_address, int fr_lenth)
{
   unsigned short crc_result, crc_tmp;
   unsigned char tmp1, tmp2, shift;

   crc_tmp = *(source_p + fr_lenth-2); // crc  第一字节
   crc_tmp = crc_tmp * 256 + *( source_p+fr_lenth-1); // crc 值
   crc_result = crc(source_p, fr_lenth-2); // 计算crc 值

   if ( crc_tmp != crc_result ) // crc 校验正确
   {
      hld_reg[0x31]++;
      return -1;
   }
   switch ( *(source_p+1) ) // 功能码
   {
      case read_coil:                   /*读取继电器状态 */
      for ( tmp1=0; tmp1>= 1;

           }
      }
      break;
      case read_di: /*读取开关量输入*/
      for ( tmp1=0; tmp1>=1;

           }
      }
      break;
      case read_hld_reg:  /*读取保持寄存器*/
      for ( tmp1=0; tmp1>= 1;
           }
      }
      break;
      case read_di: /*读取开关量输入*/
      for ( tmp1=0; tmp1       {
           shift = 1;
           for (tmp2=0; tmp2>=1;

           }
      }
      break;
      case read_hld_reg:  /*读取保持寄存器*/
      for (tmp1=0; tmp1       {
           *(dest_p + data_start_address+ tmp1/2) = tmp[tmp1+3]*256 +  tmp[tmp1+4] ;

      }
      break ;
      case 4:      /*读取模拟量输入*/
      for (tmp1=0; tmp1       {
           *(dest_p+data_start_address+ tmp1/2) = tmp[tmp1+3]*256 +  tmp[tmp1+4] ;

      }
      break;
      case protocol_exception:
      return -1*protocol_err;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
/*
主程序按照一定的顺序调用 1~6子程序,然后把生成的缓存内容写入串口。
接收到数据送给7的子程序分析即可。
ascii 方式下,用0x0d, 0x0a作为帧结束判断的依据
rtu方式下,以两个字节间的时间间隔大于3.5倍的一个字符周期为帧结束判断依据
read() write()是两个假想存在的函数 ,需要根据不同的系统来完成。
比如在单片机中,可能要用到中断模式;在linux下可能是一个阻塞的read write调用,在windows下可能是串口控件的read write 方法。。。。。
因为系统各式各样,所以只能抽象出一个假想的函数,由代码的使用者实现。
*/
/*void main ( void)
{
ascii_read_coil_status ( 1,tx_buf,0,8);
write (com1,tx_buf );
read  (com1,rx_buf);
ascii_data_anlys( coil,rx_buf,0);
ascii_read_input_status ( 1,tx_buf,0,8);
write ( com1,tx_buf );
read  (com1, rx_buf);
ascii_data_anlys( di,rx_buf,0);
ascii_read_hldreg ( 1,tx_buf,0,8);
write ( com1,tx_buf );
read  (com1, rx_buf);
ascii_data_anlys( hld_reg,rx_buf,0);
ascii_read_anloginput( 1,tx_buf,0,8);
write ( com1,tx_buf );
read  (com1, rx_buf);
ascii_data_anlys( ai,rx_buf,0);
ascii_set_coil (1,tx_buf,0,1); //第一个继电器吸合/
write ( com1,tx_buf );
read  (com1, rx_buf);
ascii_data_anlys( di,rx_buf,0);
ascii_set_coil (1,tx_buf,0,0); //第一个继电器释放/
write ( com1,tx_buf );
read  (com1, rx_buf);
ascii_data_anlys( di,rx_buf,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