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1):
我用的驱动器的细分分别是1600 3200 6400 12800 要求步进走15度角,我试了好几种误差都好大,是不是要换驱动器,请各位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没有细分的时候,二相是1.8度/步  三相是1.2度  五相是0.72度,可是这三种电机没有一个是可以被15整除的。也就是说它们走不到一个15度的整数。像15度的这种步数,走几次还好,走的多了误差肯定会越来越大。

方法有二:
  1、改设计方案。设计的时候先考虑步进的度数问题。如果你用二相电机,那度数应该是1.8度的整数倍。
  2、看你的驱动器经过细分后,一步为多少度,用15除它看能不能得到整数。能得到整数就可以了。
            一点愚见,可能有不对之处 QQ513007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