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1):
工业组态软件6.2安装中,说C盘没有S7CP343&443CP,点确定,就说MCGS驱动失败,我是一个初学者,请各位师傅帮忙解决。

网友A:
作为初学者,MCGS没有驱动不影响您学习MCGS,驱动仅仅为了与PLC或者其他设备通讯,而没有驱动用PC在线模拟,使用内部变量,仍然可以达到学习的目的。

另外,MCGS的软件是赠送的~~而驱动可以在昆仑通态的网站上下载,利用驱动工具进行安装。

楼主:
首先,说声谢谢!我用的操作系统是XP,我看了论坛都说WIN98或2000才能用,是这样吗?麻烦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B:
不是的,XP一样可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