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虾,请问这个怎么去理解啊???

楼主(2008-10-21):
请问这个指令怎么去理解啊,
例:如下

楼主:
这个指令是三菱FX2N的.
因为是初学,不知道怎么去理解用到4AD时,信号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这是对特殊模块的指令
编程手册中有这指令FROM/TO的详细介绍
首先要理解特殊模块的数据缓冲区(BFM)的定义
数据缓冲区29号有其特殊的含义,在特殊模块手册中可以看到

网友B:
呵呵;只能根据对应的特殊模块来讲;

楼主:
谢谢了,
我有查阅一下.总算了解了,还是谢谢大家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