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1):
哪位知道三相交流接触器的正反转接法?用于搅拌机。谢谢。(有线路图更好。)

网友A:
你可以去查看电工手册 上面有。又是一个不爱看书的。

网友B:
两个接触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C:
现在有机械可逆接触器组件,使用非常方便。正泰、德力西的诸多的低压电器厂商都有产品介绍,查一下他们的网站。具体的线路连接,可以查看电气控制技术类的图书,这方面的教材书店很多。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