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1):
基本粒子的重力与典型质量差距深解
           云南  云维集团  电仪公司   黄兆荣   曲靖  (655338)
   摘要:本文应用了电磁力也是引力,引力也是电磁力之学说的解释基本粒子的重力与其典型质量差距。
   关键词:重力、引力、电磁力、质量。
一、概述:在地球上, 地球对物体的引力大小,等于物体所受的重力,即:
                  F  =   m g
二、实验:
   1、用各种电压表测量任何两个物体之间电压,或物体与大地之间的电压,均有电压读数,在0.05~0.7V之间。在同-物体之间测量其电压值。只要它的内阻大于一定值时(如500欧),电压表就会测量这个物体两点之间的电压值。这就是说任何两个物体间、物体两点间都有电磁力的存在。
   测量房子墙上的电压发现,等距离上有等电压。将绝缘绳上等距离固定金属片,测量各相等分之间的电压值,发现各等分之间的电压值相等。
   2、用一块永久磁铁与一个小铁片来检测任何-个物体是否含有磁场中的磁元素,将物体放在永久磁铁与小铁片之间,移动永久磁铁,观看小铁片是否与永久磁铁一起运动,结果是小铁片跟随磁铁-块运动。说明任何一种物体都含有磁元素。
   宇宙和地球均是大磁场,在磁场中物体必含有磁元素,那么必受地球的电磁力作用,离地球越远,磁力线越稀,电磁力越小。离地球越近,磁力越密,电磁力越大。
三、分柝:
   上述实验可以看出,在地球上的任何物体,都要受到地球的引力作用。地球引力也就是电磁力,即电场力与磁场力之和。在某一固定的区域,电场力和磁场力是线性,即电磁力是线性的。
     F引力  =  F 电磁力
即   F 电磁力  =  m g
    地球也是一个带电体。根据实验测试,在地球表面存在一个垂直向下的稳定电场,电场强度E约为100伏/米,场强的大小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弱。晴天时在地面附件的电场强度为120V/m。另外,根据实验测试,在地面附近大气的电导率σ0约为3×10-14西蒙/米,且随高度的增加而增加。电场力则为:
        F 电场力 = q * E
                 = 100 * q
地球的磁性,是地球内部的物理性质之一。地球是一个大磁体,在其周围形成磁场,即表现出磁力作用的空间,称作地磁场。地磁场强度很弱,这是地磁场的另一特性,在最强的两极其强度不到10-4(T),平均强度约为0.6x10-4(T),而它随地点或时间的变化就更小,因此常用(γ),即10 -9(T)做为磁场强度单位。
电荷运动方向与磁场方向平行时,电荷受到的洛仑兹力等于零;电荷运动方向与磁场方向垂直时,电荷受到的洛仑兹力最大。

    F 引 =  F 电场力 + F 磁场力
         = 100 * q + qvB
         = q(100 + vB)
B:取平均强度约0.6x10-4(T)
       F 引  =  q(100 + 0.6x10-4 v)
物体在静止时,只受到电场力的作用,沒有磁场力作用。从数学表达式可以看出,电场力比磁场力大100000左右。同时还可以看到,引力与电荷q含量有关。与实验相符。
   在做第一次解释基本粒子的重力与典型质量差距的实验时,发现引力与材质有很大的关系。如悬挂一张小纸片,在相同质量前提下,非金属的引力比金属大,在同样大的引力下,金属的质量有时要比非金属大几倍或十几倍。
将细线、小物体、大物体用线悬挂起来,用塑料管、纸片、金属片等物体接近悬挂的物体,有引力现象存在。悬挂的物体不动,塑料管、纸片、金属片等物体离悬挂物体一定远的距离不动。与毛皮摩擦过的塑料棒放在以塑料管等为中心、小物体对称的位置运动,近时,悬挂的物体被塑料管等吸引,远时不吸引。反复多次现象不变。这说明电磁力与引力互相迭加,是同-种力。
与上实验条件一样,用金属片、纸片等物体一端接近悬挂的物体,金属片等物体不会吸引悬挂的小物体,与毛皮摩擦过的塑料棒放在另一端一定距离,发现金属片等物体会吸引悬挂的小物体。
荷质比就是一种物体的电荷与质量之比。不同的物体有不同荷质比,也就有大小不同的引力,即相同质量的物体其万有引力大小不同,实验证明比重大的金属小,比重小物体的引力大。万有引力与荷质比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