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1):
求助S7-200plc改造T68镗床电气控制的设计
请高手指点指点,可以发到我的油箱去dongcun9@yahoo.cn   谢谢了!

网友A:
呵呵;要有设备的电气图及你要改的要求;

楼主:
就是因为没有才来请教的,是最简单的改法。
T68镗床电力拖动和控制特点:
(1)主电动机采用双速电动机,用以拖动住运动和进给运动,主运动和进给运动的速度调节采用变速孔盘机构。
(2)要求主电动机能正反转,为适应调整需要主电动机还能正反点动,也可串入反接制动。
(3)主电动机可以低速全压启动。如需要高速运转,必须先低速启动,经一段延时后,再自动转为高速,以减少启动电流。
(4)各进给部分的快速移动,采用一台快速移动电动机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