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全亮问题

楼主(2008-10-22):
是这样的,通电5V,出现欢迎词:"欢迎您的到来!".之后就跳转成LED灯全亮!
楼下达人,可不可能解释一下这个故障产生的可能.
没学过单片机,衷心向你们学习!

网友A:
可能循环停止了。
看看程序。。。

网友B:
或者程序飞瓜啦!

网友C:
可能就是个演示程序啊,怀疑的话看看源程序或改改就行了,要不重烧个程序进去
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感受依然在我们的心里。。。。。

网友D:
我曾经做过89C52驱动LED显示,一年内应用正常,然后随机就出现类似于你说的情况,后查出来是逆变器在作怪,更换逆变器后,一年多了,一直工作很正常,如果你的系统已经正常运行了一段时间,那就不应该是程序本身的问题,在电路板部分找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