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2):
程序实现的是一个声光报警5秒/30分钟
小女子我才开始学PLC,没分析出来,老觉的T37把程序给阻断了!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3Q!

网友A:
這個程式存在邏輯上的混亂~~~

當M0.1由于上升沿的作用被置位時,T39開始工作,但是5秒后,T39置位,M0.1被復位,同時T39被復位。由于M0.1不能被自保,因此T39將無法繼續工作,也就不能實現閃爍回路。

同時,這個程式還存在語法上的錯誤,定時器是無法支持18000,即使使用100MS時基的定時,也無法這樣運用,請您去參考一下如何在PLC中實現長定時方面的資訊。

最后總結:您的程式不可使用,請您整理邏輯以及語法后重新編寫!!

楼主:
呵呵, 我也是看别人的程序,好多不知道呢!!
谢谢大虾"cvlsam"的分析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