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2):
在工程机械车辆中,仪表、传感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对整机及部件的工作状态进行有效的监控。如其不能正常工作,则无法反馈给操作者信息,也就不能及时发现故障隐患。
一、仪表的使用安装注意事项。
1.仪表必须与其配套传感器一起使用。
2.导线应连接可靠,不得于其他金属导体相接触。
3.安装与拆卸时,不要敲打和磕碰。
电流表和电压表还应注意
1.电流表正、负极性不可接反,一般情况,工程机械都是整车为负极接地,那么电流表“”接线柱应接蓄电池正极,“+”接线柱应接交流发电机电枢一端(B+)。
2.电流表接线前应将垫圈、螺母、螺栓等接触面用砂纸打磨干净,安装螺母时,最好涂一点干净机油,既可防锈蚀又便于拆装;平面绝缘垫圈应完好,且绝缘垫圈于弹簧垫圈之间应装一只平垫片并接牢,以免因接触不良而使线头发热,甚至烧坏仪表和线束。
3.电流表与电压表接线时,应注意将整车电源关闭,以免造成短路。
4.电压表上的“+”极接蓄电池正极,“”极接蓄电池负极,不可错接。
二、传感器的使用安装注意事项。
油量传感器
1.油箱内浮子的移动应灵活,否则会因浮子与油箱隔板干涉造成指示不准。
2.油量传感器接地应可靠。
3.动磁式油量表的可变电阻式传感器的电阻值会随着油箱内部油量平面升高而升高。
温度传感器
1.传感器接地应可靠,传感器的导线连接不得短路。
2.动磁式水温表传感器的热敏电阻会随着温度上升,电阻值减小。
压力传感器
1.动磁式压力表的可变电阻值随压力升高而升高。
2.安装压力传感器时,不可直接拧外壳。
3.如传感器有报警,那么传感器线与报警线不可接反。
转速传感器
1.确保传感器底部与发动机齿顶间隙为0.8至1.0mm,否则会造成指示失准。正确的安装方法是,先将传感器拧到底,即传感器底部碰到发动机飞轮齿顶部,然后逆时针回旋2/3圈,再用背紧螺母紧固。
2.怠速时转速传感器输出感应电压Urms>1.0V。

网友A:
欢迎多发此类文章!

网友B:
说的很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