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问题

楼主(2008-10-22):
LD   X0
OR   Y2
ANI  X1
OUT  Y2
LD   Y2
SPD  X3  K300  D3
MUL  D3  K10  D10
DIV  D10  K3  D11
ZCP  K900  K1000  D11  M30
LD   M30
SET  Y0
OUT  M40
LD   M31
OUT  Y3
LD   M32
RST  Y0
OUT  M42
LD   M40
OR   M42
PLSY  K100  K60  Y1
END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是我的程序,由 X3 点输入脉冲并计算出实际的转速,再进行900-1000转的范围比较,然后对三种情况进行处理,现在我的问题是 X0 关闭后,速低于900的时候 M30 、M40、PLSY 运作,然后不管转速如何变动,就都没有反应了,哪位给帮忙看下怎样修改可以实现转速的实时测量和比较,谢谢了

X0 是开启按钮
X1 是关闭按钮
Y2 用于自锁?(不知道是否该这样说,不过你应该能理解它的功能)
X3 传感器信号输入

SPD  X3  K300  D3
MUL  D3  K10  D10
DIV  D10  K3  D11
ZCP  K900  K1000  D11  M30   转速计算并比较,是简化过的

Y0  控制驱动器的方向端
Y1  驱动器脉冲数目端
PLSY  K100  K60  Y1  发出60个100HZ的信号,驱动步进电机转动两步

就是说要实现我的那个随时监控转速,随时比较调节转速的功能这个程序应该怎样进行改动啊,请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这个是上传的图

网友A:
不知你的D11换算出来的转速是否和K900或K1000是同一个单位,另外M32复位方向端,同时又要求步进马达做动作,似乎有些矛盾吧.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D11计算出来的转速单位上是没有问题的,这个SET和RST是控制驱动器的,SET是驱动器控制电机正传,RST反转,不管正、反转,电机都要都两步。

我又试了试好像是M40和M42一直是开着的,是不是PLSY指令要从关到开才能发出信号的关系,才使以后不能比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