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2):
求各位高手帮帮忙!!!
有个恒压供水系统的PLC控制设计梯形图,谁能帮我看看!!!
自己看不懂!!!急用,希望能给出相应的文字说明。自己看不懂!!!谢谢

楼主:
帮帮忙

是一个一拖三(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水泵)的程序

网友A:
你的WORD文档说的是一个教材上的双恒压无塔供水控制系统,其实里面还有一些系统控制要求,用的PLC是200的,你要看懂,首先要看完那本教程的前面部分,教科书的名字是《现代电气及可编程控制技术》,主编王永华。当然可能别的地方也有出现,如果你没做过任何200的项目,先就看教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