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2):
大家好,我刚开始学习PLC(现在看欧姆龙的视频教程),如果想由新手到熟练应该准备些什么软件和硬件呢?说的越详细越好,谢谢了先。

网友A:
首先,要有一個PLC以及編程軟件,編程線纜和PC。

如果對于錢不是問題,一定要用實際的設備進行學習的話,那么學伺服就要買伺服驅動器與伺服電機,一不小心要學二軸的話,還要買2套。

還要買按鈕指示燈、接觸器等凡是工業控制要用到的一切設備。

如果沒有錢,那么搞個模擬器用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B:
那模拟器在哪里弄啊??是从网上下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