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2):
厂里 灌酒机  在运转过程中   经常(运转10-20分钟) 突然  死机!触摸屏黑屏,必须关掉电器柜电源后再开,才能重新启动。   后来打开电器柜门拿把风扇对着  主电机变频器三菱700吹,就不死机了。但  主电机变频器输给PLC(0-10V)电压不稳定且有所减弱。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大家  说说 看法呀
  老是用风扇  吹着也不是办法呀

网友A:
是不是电柜中通风不好
变频器安装在电柜中要加通风扇的

网友B:
上海艾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自动化控制领域的专业性科技公司,主要业务为自动化产品的销售和自动化技术的服务。主营业务有:
1.三菱、富士、安川、LG系列变频器、国产INVT英威腾变频器的销售;
2.三菱PLC,触摸屏,交流伺服等工控产品、三菱接触器、断路器等低压电器的销售;
3.提供自动化系统技术设计,制作服务,提供自动化系统改造、编程设计等技术服务;
4.专业提供各品牌变频器、伺服及步进驱动器、PLC、触摸屏、直流驱动器、工业控制板、工业电源等自动化产品的维修服务。

富士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     INVT英威腾变频器        LG变频器

网友C:
呵呵;连触摸屏都出问题。你的屏用的是DC24V电源还是AC电源?

网友D:
我公司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但是最终我解决了,问题是后面的散热片全部堵塞,温度都到66读了

楼主:
酒机触摸屏  是DC24V.

楼主:
谢谢 大家帮忙

酒机  三菱A700 在运行时   出现  FN  报警,  查资料  是由于风扇故障。   但怎么会影响到触摸屏黑屏  ,  还有PLC停止运行!

楼主:
6楼的大虾  怎样测量变频器的温度

网友E:
应该是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吧
另外DC24V电源怎样

网友F:
散热片风道清洁问题,额外再外加散热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