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2):
数控加工—轴类零件的材料和加工余量

一:毛坯的分类:
轴类工件一般采用的材料是型材也就是钢,钢的种类:有圆形钢,四方型钢,六角形钢和其它成形钢。根据材料精度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1)一般精度的:热轧料
2)高精度的:冷拉料。
一般机械零件都是使用热轧料,也就是普通精度。如果外圆可以不进行机械加工的时候,可以采用冷拉型材。
二 毛坯的加工余量
数控加工时,为了保证工件的质量也是加工前后尺寸的差量。零件尺寸和毛坯尺寸向的差量叫毛坯余量.
铸件的毛坯余量由铸工车间人员确定。
三 工序间的加工余量
为了保证某工序质量所必须留出的金属层叫该工序的工序余量。工序余量的大小,对提高 零件加工质量与劳动生产率都有很大关系。当我们工序走余量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选用最小加工余量是,好处是可以缩短加工时间,降低生产成本。注意的是:也不能大小。特别是最后工序一般说来,加工余量大小应做到加工后能保证图纸上所规定的表面光洁度(粗糙度)和尺寸精度。
2. 确定加工面余量时,要考虑到零件的大小因为零件尺寸增大后,由切削力和内应力所引起的变形可能性也增加了。
因此零件愈在,加工余量也愈大。
3. 确定加工余量时,也要考虑到零件是否进行处理以及热处变形情况。
4. 要注意到所用的设备情况和加工方法。
本文转自 数控编程http://www.sk-b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