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2):
变压器零线零线带电.
是零线接地了吗,还有现在电流负荷也增加了(200KVA的变压器额定电流289,高锋期测量每相都超了,每个月的电量都相差不大),是不是和零线接地有关??
零线带电对变压器有多大影响,影响到什么.一一说一下.

网友A:
三相不平衡,中性线会有电流

网友B(2008-11-24):
我认为是其中一相接地

网友C:
三相中,其中就有一相对地了,你分支查除。。。分段法来查。

网友D:
零线带电是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E:
有可能是你的负载产生了大量的高次谐波

导致零线电流过大

网友E:
也有可能是你的负载产生了大量的高次谐波

导致零线电流过大

也有可能是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的接地极接地电阻大

网友F:
嘿嘿嘿嘿。看来多种可能都有哟

网友G:
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H:
楼主首先要明确一点,零线是通过三相不平衡电流和短路电流的,如果线路没有问题那就是三相不平衡了,你测一下三相电流看看。

网友I:
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不良,重做接地

网友J(2019-02-18):
零线带电压可能是:1、三相不平衡产生零点漂移,2、接触不良或断零。
零线电流可能是:1、三相不平衡造成,但是零线电流不会超过某一相。
2、三次谐波造成,零线电流不但超过火线电流,还会达火线电流的2到3倍。
同时零线电流过大还会引发火灾隐患。用和衡源电气《零线电流消除器》就可以解决了。